请教MCGS的PID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4-10-29):
我想用MCGS编一个控制温度的PID组态,MCGS中自带的PID控制软设备不知如何?要求温度在300度左右,最大偏差为0.3度,高手们认为用自带的能够达到这个精度吗?以前用惯了模块,要自己便还真有点犯怵。还有我可不可以用一组PID参数控制两组温度数据,一组设定值200度,一组设定值200度。我个人认为很难,但是我看倒过一个软件里可以做到,大家说可以马?

网友A:
我觉得你用计算机软件PID来控制,达到千分之一的精度不太可能,还要求你的输入输出模块的精度,这样下来,你还不如买一块调节器了。 你说你想用一个脚本实现两组PID的控制也是可以实现的,在你的软件中使用一组中间变量,每计算一次后对中间变量保留成双精度数字,增加控制输出精度。 若有兴趣讨论,你可以来电:023-68219400/68287025

网友B(2004-12-21):
不可能的啦,我用MCGS编一个控制温度的PID组态,MCGS中自带的PID控制软设备还不错,要求温度在400度左右,最大偏差为2度,你说的要求温度在300度左右,最大偏差为0.3度应该是不可能的啦!

网友A:
自带PID的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