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变频器连接电机后,电机不运转

楼主(2004-10-29):
各位大侠: 我现用松下1.5KW变频器控制两个0.4KW的SEW电机,当变频器不接电机时,变频器试运行正常,而电机不通过变频器时,也运行正常,当我把电机线接到变频器时,再通电变频器内跳,显示起动过电流故障指示,但是我让电机空载时,也是显示同样的故障,而变频器我没经过特别的设置,而上次其他项目中同样线路等条件而变频器运行正常.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请哪位精通变频器的帮忙能指导我一下!在下多谢了!

网友A:
松下的变频器我没有用过!用过普传的带两台电机!是否是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校正值郭小造成的!

网友B:
不接电机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最低输出电压(转矩提升)参数是否调太大?

网友C:
请教:变频器不接电机可以试运行吗?我是销售减速机的,偶尔也销售一些变频器,但以我的了解,变频器不接电机不可能可以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