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CP343-2访问AS-I传感器/执行器模块?

楼主(2004-10-29):
请教高手有谁知道通过CP343-2如何访问AS-I传感器/执行器模块,例如:AS-I传感器/执行器模块地址为10,有4个“IN”和4个“OUT”,用西门子PLC编程时怎样寻址?该模块的4个IN和4个OUT的地址各是多少?

网友A:
先组态,软件会自动分配一个地址,当然你愿意也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B:
CP343-2占用S7-300的16个字节的模拟量地址区。AS-I从站的I/O数据存储在该地址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