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fibus中,西门子不同型号的plc是不是有的只能做主站?有的只能做从站?有的即可做主也可做从?可否列出几个常用的?

楼主(2004-10-29):
请问: 在profibus中,西门子不同型号的plc是不是有的只能做主站?有的只能做从站?有的即可做主也可做从?可否列出几个常用的?比如我现在要选一型号,做一智能分站,它在小网络中为主站,采集多台现场智能设备的数据,但它最终还要挂到外网上(也为profibus)也就是说它还是整个大网络中的一个从站,请问选西门子的那款常用的plc好?性价比要高的?

网友A:
s7200接em277的好象只能做从站的

楼主:
谢谢,那我就我说的主站该选什么?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主站的选择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了,好像s7300,s7400,pc等都可以做主站的,PLC型号不同,通讯口的类型和数量都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 我的智能分站主要是对两台s7-200plc(两台互为热备用),做监测监控将其收集到的数据再送到外部profibus网络上,你说我选哪款好?

网友B:
选用s7-300就可以了,性价比好.

网友C:
各位大虾。。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选择一个PLC 大概是400点控制 我自己也有个选择是定位在S7-300 具体哪个型号我就不知道哪个比较好了。 是313 还是314 还是315

网友D:
kamen512: 您好! 您所选的方案可采用德国BECKHOFF现场总线,其控制方式可以采用PLC+I/O,即西门子的PLC再加上德国倍福现场总线I/O远程采集站;也可以采用德国倍福基于PC的控制方式。 您如果想了解详细请联系我!谢谢! 联系电话:022-87892560 87893635 联系人: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