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4-10-29):
我们发现在变频器分类上有电压型变频器、电流型变频器两种,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我看了许多说和他们的线路图,还是不怎么明白?各位高手能不能对小弟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A(2010-07-03):
电压型或电流型变频器指的是主回路方式的区别。
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用的是电容器。
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用的是电感线圈。
对于控制方式也可分为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两种,但这两种方式,不管主回路方式是电压型或电流型都可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