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0-29):
西门子ECO系列变频器(7.5KW)带电机空载启动时电机只是稍微动了一下,无输出电压。查模块等元件正常,参数设置也没有问题,请各位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空载启动时稍微动了一下。肯定当时有电压输出了。你现在可以看它控制字的那一位没有来。试试吧!!

网友B:
初始化试试!不接电机量一下交流电压是否有!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和参数没有什么关系,参数错误,变频器不会空载启动时稍微动了一下,还是驱动部分有故障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D:
你看一下电机转速是多少。很重要的。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测速反馈?

网友F:
两点:1。参数在确人一下。 2。电机轴承太死了(有卡阻现象)。 这两种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最多。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带电机呀!说说看!来电交流13857355446

网友H:
你的电机的反馈信号没有接.或启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