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200的EM277与两台PC机组双主站profibusDP

楼主(2004-10-29):
两台PC机装有CP5611卡,一台s7226加em277,想组双主站单从站的profibusDP网,软件包括step 7 microwin v3.2和simatic net 6.0。在simatic net 的station wizard中,到底要进行哪些设置?组态是只组一台机还是两台机都要组态呢?哪位大侠能不吝赐教,或者哪位网友有有关simatic net 6.0的手册之类的东东方便的话发到我的邮箱里面。huo_hua1@163.com 另外,我这里有用s7200加em277与单pc主站连接的word图示帮助文档,要的人将邮箱写在后面! 另外,希望能与做profibus的网友们交交朋友啦,写写email什么的,多多讨论自己的心得!

网友A:
哥们,给我份吧,sunyiqi2003@163.com

网友B:
最近在做单PC主站与s7-200加EM277的能信,能否给点相关的word帮助文档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相互交流啊。 多谢! 我的邮箱是:email2008@sohu.com

网友C:
不知你的PC机主站要作什么用,仅仅是组网吗? 一般来说PC机是要作监控的,运行WinCC或其它别的监控软件。监控软件如果有S7-200的驱动就很简单了。 细节一两句话说不清,建议电话咨询SIEMENS技术热线。可通过010-64721888(SIEMENS总机)查到。

网友D(2004-12-11):
多谢!   我的邮箱是:zengxch@126.com

网友E:
给我发一份,多谢! 我的E-mail:wgq7604@sina.com

网友F:
多谢,我的邮箱是 lixiang0980@bit.edu.cn

网友G(2005-02-05):
这种使用方法是Siemens比较敏感的,他们一般不相信这样做会使用正版的上位机软件.通讯有三种方法,一种是siemens公司的.dll文件用VB写接口软件,一种是profibus的连接,另一种是PCaccess要买的.都比较简单.看看softnet的说明应该就可以组态成功.我做过后两种,找不到.dll文件

网友H:
EM277用的是PROFIBUS-DP协议,2台PC( WITH CP5611) 作主站,连接1个EM277有何意义????除非2台PC主站做冗余用,请指教.

网友I(2005-03-19):
TO 油炸土豆: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中提到的.dll文件,其实就是PRODAVE S7中的库文件之类的东西,我在DELPHI中曾经用过,在项目中也实践过,没有问题的,走MPI(多点通讯)协议,不过我项目中的PLC是S7 3OO系列,SIEMENS公司的英文网站提到,S7 200也是可以用的,不过要调用的函数名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EMAIL:zxgboss@21cn.com.我这里有点以前我做项目中收集的资料,我可以发给你. TO 总线菜鸟: 我发了EMAIL给你,在huo_hua1@163.com中,请查收!

网友J(2005-05-22):
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 wzq3685@163.com

网友K(2005-07-09):
zxg: 你好,不知PRODAVE S7中的这个DLL文件有多大,能否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 wuyang26@yahoo.com.cn

网友L:
给我一份wount8087@163.com

网友M:
唉,你们呐!就知道跟别人要,PRODAVE在自助资料库里有. 平时没事也可以放点东西上去

网友N(2006-09-08):
PC机装有CP5611卡与s7226加em277,采用profibus_dp的通信。上位机程序用VB6.0开发,其中涉及到*.dll庫文件,不知誰能提供?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我的邮箱是wangguodong666666@126.com

网友O(2006-10-10):
斑竹,发一份用s7200加em277与单pc主站连接的word图示帮助文档给我好吗?谢谢!Email:zlzxq2005@163.com

网友P:
PC ACESS是免费的,它是s7-200的OPC的服务器,不知你两台上位机什么用途,如使用上位软件,直接读取OPC服务其的数据就可以了,如自己用语言开发程序,需要作一个OPC的客户端。

网友Q:
给我发一份可以么?谢谢!!  sunhuaipu@eyou.com

网友R(2013-05-19):
急求 luckykevan@163.com   拜托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