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施奈德modbusplus 问题请教,谢谢!急

楼主(2004-10-29):
最近做一自控项目,PLC选用昆腾双机热备,配远程I/O模块CRP,CRA93200,mb+模块NOM,上位机上的mb+网络适配器选用PCI-85 MB+卡,装好MBX DRIVER和VIRTUAL MBX DRIVER后网卡状态正常,但我在和PLC连接的时候无法成功,MB+节点列表一栏也没有设备列出。作为一只菜鸟,死活不知道原因,本人这里相关资料又较少,急盼各位高人指点。从PCI-85卡到NOM模块自认为正常

网友A:
你在你的编程PLC中进行配置了吗?

楼主:
PLC中按照项目硬件配置图配置完毕,选了热备,NOM,CRP都已正确,其他模块均安装完毕。现在是MB+网络能检测到网卡和NOM控制器,但是检测不到CPU,无法联机传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