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求助 急!

楼主(2004-10-29):
我厂有许多KEB F0变频器,在40度温度下运行六年,近来较多变频出现断电后特别是断电时间长后,多次送电均显示888不能复位,内部继电器不能吸合,或复位后开机就显示EUP(电压低)跳,开机成功后又能正常运行.恳请各位大虾帮助.急!!!

网友A(2004-12-11):
请问你那F0是单相还是三相的,什么型号有说明书吗?可否发个接线图看看,我的EMAIL是WPHP@sina.com,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