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TD1000

楼主(2004-10-29):
华为TD1000报E019[200V2.2KW]

网友A(2005-05-14):
求助:华为TD1000报E015[200V2.2KW]

网友B:
现在在艾默生(华为)的网站上找不到TD1000的资料(样本和说明书)。EV1000是否就是TD1000的更新换代,请教明白人,最好是艾默生的内部人解答。

网友C:
E019故障电流检测电路,一种可能是、控制板连接器接触不良,二接触器损坏,三上电缓冲电阻损坏,四放大电路异常。

网友D:
E019变频器输出侧短路故障!

网友E:
E019故障电流检测电路故障,一般为霍尔元件损坏...

网友F(2005-08-08):
请到这里下载:http://www.sogatek.cn/cp.htm

网友G:
打800-820-6510免费服务电话

网友H:
E19为过流检测。 如果一体化模块损坏也会出现此故障。或者没有焊接模块时。。

网友I(2006-09-08):
我的是主办坏了,它的检测回路上本身就有2.5v电压.请教各位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J:
电源检测故障!
我公司是艾默生联保中心!
有问题请联系

网友J:
 电源检测故障!大多数是开关电源损坏
我公司是艾默生联保中心!
有问题请联系

网友K:
 申炎仁: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5-25 10:11:00
    现在在艾默生(华为)的网站上找不到TD1000的资料(样本和说明书)。EV1000是否就是TD1000的更新换代,请教明白人,最好是艾默生的内部人解答。

正确!

网友L:
E015故障是外部设备故障,可能是外部设备故障端子动作;
E019故障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可能原因有三:
1、电流检测器件或电流放大电路故障。
2、辅助电源故障。
3、控制板与驱动板的连接不良。
可联系我mkxiao@yahoo.com.cn

网友M:
      E019:变频器在上电初始化的时候会检测电流传感器的零漂,如果相差过大会报警并显示E019,控制电源,放大电路,霍尔或者检测电路坏都有可能。
      E015:检查外部设备!

网友N: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L:
艾默生网络能源公司的网站是www.emersonnetwork.com.cn,上面有各种艾默生产品的资料。

网友O(2008-01-30):
还是九五提供的网址最好!

网友P:
E015:如果你是空载上电的话,那变频器内部多功能端子可能设了外部故障,你看一下。

网友Q:
http://www.emersonnetworkpower.com.cn/

网友R:
检查一下接插线,有可能是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