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P11过载原因

楼主(2004-10-29):
求助:富士P11,5.5kw变频器过载保护,负载查过没问题,变频器过流参数设定合理,该查的都查过了,就是经常出现过载0l1.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检查电机电流。

网友B:
你好。你如果检测电机没问题的话,再检测一下控制板清理一下看是不是假故障。如果没有你在H03自整定一下如再不行请联系01062811286我们可以给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