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大电流传感器的测试标定方法

楼主(2004-10-29):
从根据电流磁场产生理论来分析,使用几个围绕测量头的均匀放置的线圈进行测试与使用单独的母排进行测试所产生的磁场效果是一样的。即无论你使用哪种测试方法:1000A的母排法(1匝)和1A的多匝法(1000匝),安培定律都是同样适用的。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使用多匝线圈测试测量头能够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1、线圈的数量可以容易的调整以适应过流排的窗口尺寸,以形成一个均匀的磁场环绕着过流排。 2、线圈将有一个比较高的电感值,所以过流检测的纹波电流和谐波电流值较低。 3、多个上百匝数组成的线圈能够串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上千匝数的母排。这样就可以利用小得多的电源(数十安培与数千安培相比较)产生这个电流。这种较小的电源可以提供较纯的和较稳定的输出 4、这种较小的电源可以连续运行数小时甚至数天,这对闭环传感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测量头预热以后闭环传感器通常会在反馈电流里有较小的漂移量。依据测量头的尺寸,这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因而,在一个足够长的预热阶段后, 测试的测试和标定可以得到最好的精度。可是就母排法而言,由于所采用的是在短回路模式下运行的较大的电源,因此进行长久多次测试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母排检测法 通过电源产生足够大的电流去测试大电流直流传感器(小到几kA大到500kA),不仅从成本上考虑不允许而且也不现实。因此, 通常的方法是采用较小功率电源,并且母排由多个迭片叠加迂回构成,这样用总的安培匝数来模拟母排电流。虽然这种方法看上去很理想,但还是有许多缺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层迭的母排形成一个或两个分开的多匝绕组(相当于一个或二个大线圈),这样会构成一个不平衡的磁场从而影响一些设备的校准精度。理想情况下,母排绕组应该围绕直流传感器对称地布置,但这样大多数厂商实际操作起来不现实,因为它要求一个很大空间和大量绕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母排绕组形式与多匝法测试线圈类似但规模上更大一些。 母排必须有回路到电源,除非返回母排距离传感器比较远或绕组尺寸很大,否则它会产生一个不平衡的外磁场对传感器形成影响。通常情况下由于空间限制返回母排在大部分测试设施与传感器距离较近。 在整流器的输出端,母排的布置构成一个低电感值回路,因此母排上的电流通常存在很大的纹波和谐波成份。一个电源在这种模式下很难长时间工作,其稳定性也不能保证。 在许多情况下去改变母排的形状以适应不同形状和尺寸的传感器是很困难的且在一些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理想情况下,母排的形状可以大体上与传感器窗口形状大小相匹配,并且母排要占据传感器窗口一半以上的空间以保证提供最好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