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AC

楼主(2004-10-29):
PMAC是不是只能插在计算机的PCI插剿上用?它的外部接线如何?

网友A:
PMAC有PCI的,也有ISA的,还有104总线的,看您需要什么,其实PMAC卡本身就是一台计算机,如果不许要人际界面,根本不需要工控机,至于外部接线您指的是什么,能明确一点吗?

楼主:
外部接线是指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和发送到驱动单元的信号的接口问题 谢谢沈阳老宋

网友A:
如果是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直接连接到驱动器里面,如果是外接的编码器,要选一个附件,PMAC输出有专用附件同伺服电机连接,看您是数字量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选什么卡,配的附件都不一样,能不能把您要做的项目要求发一份到我邮箱里,帮你出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