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c5.1sn

楼主(2004-10-30):
十万火急!!! 谁有wincc5的序列号,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有你用吗?

楼主:
要的!我是一个刚使用wincc的菜鸟,不知你有授权吗?如果没有授权,影响wincc的使用功能ma用的,谢谢!!!! 可以发到ljtwin1@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A:
我啥都有!!就看你如何来取?

网友B:
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同松下PLC连接,不知道怎么让开物正常运做起来?就是说开物怎么设置之后才能采集到来自松下的数据?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