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如何从记事本中得到数据"

楼主(2004-10-30):
"求助,Intouch如何从记事本中得到数据",急盼回复,先谢了

网友A:
InTouch不是有可以读文件的命令么?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B:
《利用DDE实现Intouch组态软件与VC的数据通信》 如何使用VC++6.0编写组态软件的DDE程序,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数据交换,把数据送入Intouch View中。

网友C(2005-06-10):
FileReadMessage可以用,但是文件结束与否,要判别吗?怎么判

网友D:
可加一些特定的文字行作为文件结束符。 如在文件中输入end 表下,以后的文件行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