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为什么误动作

楼主(2004-10-30):
大家好,大家帮帮我!我昨天在一个小区的配电值班室里发现一个问题,低压室里两路器匡架断出现误动作!匡架断路器问北京明日的开关,动作后复位键没有弹出,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二次谐波引起的,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动作后复位键没有弹出,有两种可能性,一、智能脱扣器故障,即若智能脱扣器动作,必然复位键弹出。动作后复位键没有弹出,则可能是智能脱扣器内部转换机械故障;二、智能脱扣器根本没有动作,当然复位键不会弹出。可能是由于欠电压或分励脱扣器动作:线路电压下降引起,欠电压脱扣器动作,或人为误操作手动、电动分断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