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液力偶合器上的控制器

楼主(2004-10-30):
液力偶合调速系统智能控制器 一. 概述 液力偶合调速系统由原动机,液力偶合器和工作负载组成。通过控制液力偶合器的电动执行器,调节油阀导管的开度,从而对工作负载实行无级调速。当然,为了稳定工作负载的转速必须根据给定的转速和工作负载实际转速进行比较,要不断调节油阀导管的开度。另外根据液力偶合器的运行工艺要求必须有一些运行保护措施。为此,液力偶合调速系统控制器正是根据这些需要而设计的。通过有效的机电结合将使调速系统性能有很大提高。 二. 液力偶合调速系统控制器组成和特点 液力偶合调速系统控制器组成示意图 三. 控制器功能和特点 1. 闭环调速 控制器根据远程或本地给定的转速和工作负载反馈回来的实际转速以及油阀导管开度大小,进行比较分析,按一定的控制算法控制输出油阀导管开度值,即调节执行机构的开度,从而按工艺要求对工作负载实行无级调速。 2. 开环调速 控制器根据远程或本地给定的转速,以时先设定的函数关系输出油阀开度值,即调节执行机构的开度,从而对工作机实行无级调速。 3. 启动保护 接到开机信号,控制器则先将执行器开度关到下限并延时设定时间后,输出可启动开关信号。然后才进行调速控制。从而使得系统能按要求轻载安全启动。 4. 报警 一旦发现油温和油压超出设定的上下限,控制器则输出保护报警开关信号。 5. 参数显示和设置 。主要显示参数有: (1)工作负载转速 (2)远程给定转速 (3)本地给定转速 (4)油阀导管开度 (5) 进口油温 (6) 出口油温 (7) 液油压力 。显示工作负载转速运行曲线。 。显示最近9条报警和保护记录。 。在线设定14个控制参数。 。在线修正两组参数。 特点1。采用具有强大功能和可靠很高的嵌入式控制器作为系统控制核心。 特点2。采用5.7"LCD液晶显示触摸屏显示和设定系统参数。 特点3。采用特有的智能控制算法和在线输出函数以及转速参数修正等方法,使系统控制 能大大提高。 特点3。整个控制装置功能强大。结构简洁,操作十分方便。 四. 各主要部件介绍 1. 嵌入式控制器:控制器型号7188XB,是控制系统的核心,该控制器主要性能指标CPU为80188/40,SRAM 256K..Flash Memory 256K..EEPROM 2048 bytes. RTC. COM1 RS-232.COM2 RS-484.。 2. 控制器扩展模块:型号X305 。有 7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2路开关量输入,2路开关量输出。 3. 触摸屏显示终: 5.1寸彩色液晶显示器附带有触摸屏功能。 4. 信号调理模块:每块模块需+/-12V电源。其中AD模块的作用是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成+/-5v电压信号。而DA模块则将控制器输出的+/-5v电压信号转换成0~5v电压。 5. 信号隔离输出模块:将0~5v输出电压电气隔离后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以控制电动执行器工作。 6. 电源模块:提供系统所需的直流电压。+/-12v/400mA 。24v/1A。24VD/600mA。 7. 继电器模块:将外部输入的开关信号经电气隔离后输入控制器。将控制器输出的开关信号经电气隔离后输出。 0774 –3820434

网友A:
楼主的东西难卖啊。 为什么要用液偶,高压电机调速,用变频不成熟,所以用液偶; 电机为什么要调速,可以不调节风门档板或者管道阀门等,相对节能; 所以用液偶的地方一般都有过程控制,液偶本身控制并不复杂,只要简单地将信号接到PLC/DCS 就可以了,功能比楼主的强得多啊。

楼主:
从控制的角度看液偶的机械特性并非理想。如同变频器为了提高性能有v/f也有矢量型的。液偶也根据使用场合对特性有不同的要求。由最优单元组成的控制系统才是最佳的。别过分指望靠一个控制器将由性能差的单元组成的控制系统能很好。机电结合(特别是利用微电脑技术)是提高液偶特性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