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 选型

楼主(2004-10-30):
我单位现在有两个项目要投产,控制部分已决定使用siemens的PLC,每个项目大概有1000点的开关量需控制,输入和输出大概是220VAC。请问各位大侠选siemens那个系列,那些型号的模块?(价格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另外输入和输出大概是220VAC,在直流24V输出时,如果输出控制感性负载,往往要接一个缓冲二极管,以保护。请问交流输出是否要采取相应措施?采用何种措施?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还是S7-300比较理想,当然如果你的单位预算充裕的话,玩玩S7-400更爽

网友B:
交流输出不需缓冲措施。

网友C:
选用S7-300的较理想,CPU选用313C就应该够了(如果没有较多的要求的话),它通过IM连接模块,总共可以使用1024个点,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用S7-200则会很麻烦。此乃小弟的愚见,见笑!!!

网友:
交流输出可以加个RC回路吧

网友D:
系统较大至少要上到315以上,你有一千点要控制。是包括I/O还是全指O点啊可能要加些远程I/O,如果不是要求系统响特快或者说要在PLC上做大量记录就不要上到400去毕竟备件困难全国经销商都不备货的你想每个东东都上万又用不着没人做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