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6RA70 问题再次求助

楼主(2004-10-30):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6RA70 在上电后,PMU 上始终显示O12.1 经查手册是基本整流器电子板初始化过程中,那位前辈碰到过这种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是装置的质量问题吧!怎么解决?应该是硬件上的是吧!请指教!急!!!

网友A(2008-06-25):
参数设置有的问题呀!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回复工厂设置, 能的话就重新调整参数,不能就要送修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参数问题,恢复出厂值看一下021-62141466

网友D:
记下以前设定的参数,再将装置初始化,应该就能解决!
你是不是更换了CDU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