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4-10-30):
大家好, 我有一台钢板(薄的)0.05MM左右,的生产线,宽度规格不超过1.5M,速度在30米/分钟左右,采用变频控制收卷,变速箱在1:25,在收卷时需要一定的张力,请问我用手头的一台4KW的电机是不是够,请指教.我很急,谢谢!!!

楼主:
张力最大的时候需要在50公斤.

楼主:
没有人能够计算吗?????

网友A:
提示: 电机能发出的额定转矩Me=9550*Pe/Ne,Pe为额定功率,Ne为额定转速。在负载侧转矩M=25*Me,而M=F*r,你再根据现场的力和半径来计算。

楼主:
谢谢, 力的单位是用公斤还是牛顿???

网友A:
按以上公式计算出的Me的单位为牛*米,Pe的单位为KW,Ne的单位为转/分

楼主:
谢谢,HUYIE.希望能成为朋友.有空联系:13382529036我是苏州的.

网友B:
卷径比是多少? Pe=Fe(kN) * V(m/s) * Dmax/Dmin * Ne/Nmax Dmax 最大卷径 Dmin 最小卷径 Ne 电机额定转速 Nmax 电机弱磁最大转速。 最大转速要与已有的传动比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