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帮信变频器自动停机

楼主(2004-10-30):
现有一台安帮信18.5KW的变频器用于供水,下班时变频器未停机只是将出水口关闭,第二天打开出水口后变频器一直无输出,人工复位后能工作.可以排除停电

网友A:
我也在用AMBITION,功率一样不过用于风机,可否再说详细一点吗?比如变频型号,工作状况,故障状况,有没有故障代码显示等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嘛

楼主:
无故障代码,显示“运行,正常”,只是无输出,但反馈已降到0,断电后能启动

网友B(2007-11-23):
是不是恒压PID控制?是的话就对了

网友C:
变频器操作盒上有频率输出吗?  如果有频率显示,无输出电压,可能是模块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事过去几年了,情况是:
安邦信G7变频器,PID闭环恒压供水,压力值内部给定,机器24H运行并且不停机(也就是运行信号一直有效,也不断电),下班时变频器未停机只是将出水口关闭,第二天上班打开出水口,随管网压力下降变频器应该有输出,可有时后打开水管出口机器无输出,也无故障报警,压力反馈也为零。这种现象不是每天发生,也无规律。呵,后来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