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改造数控机床

楼主(2004-10-30):
本人想设计制造一台玻璃切割机床。实现对x,y轴的控制。应该怎么样去准备这件事。在数控这个领域都需要必备哪些设备。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啦!!

网友A:
qq:77026104 你是哪里的?

网友B: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系统,因为是专用设备,最好选用控制卡+工控机,如果不许要经常现场改变程序(估计是要经常在现场根据不同品种,改变运动参数)也可以不用工控机,不过一般讲,人际界面总是要的,推荐您选用英国BALDOR运动控制卡,速度快,性能稳定,编程容易,该卡自带PLC功能以及标准I/O,所以,PLC就不许要拉。然后选用伺服电机,玻璃切割机负载扭矩,惯量都应该不是很大,选小惯量伺服电机就可以,以前一般讲,日本松下伺服价格便宜,性能还可以,一般这样设备都选松下伺服,现在日本富士伺服电机以他优越的性能以及较低的价格,还是选富士伺服电机更好,小惯量伺服电机一般要配伺服电机专用的减速机,目前国内能见到的以德国EISELE品牌减速机性价比最好,运动部分主要是要选一款直线导轨,目前大多数人会选台湾上银公司的,日本THK当然还要好一点,不过价格也会高一点,其他就是标准件以及您所需要加工的一些零件拉,可以同我联系,帮您出出主义,我信箱:sysongs@163.com 也可以给我打电话:13840146961 沈阳老宋

网友A:
楼上讲的肯定很好,但需要大把银子,不划算的啊 机械部分只要不是u级进度完全可以自己加工导轨 关于控制器+松下伺服完全没问题的啊,专用减速机能省就省了 关键是没必要加的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忙。因为我是刚刚涉及这个领域的东西,现在还处于学习基础的阶段,不知道各位对怎么更好的入门数控这个领域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比如说需要看哪些书或者应该怎么去学习这些东西呢。 望赐教!!

网友C:
TO 数控鸟人 你好!如果你要用PLC+位控模块+人际界面来做控制系统的话。烦请你先了解我司的数控系统产品。网址:http://www.adtechcn.com   或者来电进一步沟通。电话:13823122317 张工

楼主:
to:沈阳老宋 最近这两天很忙吗?怎么没有看到你给我回邮件呢? 我的主要问题是一个驱动装置,微机与数控装置的接口采用标准I/O接口,数据的转化就应该不是问题了吧。电机我想先采用步进电机,因为没有必要需要很高的精度。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有的买啊?比如说接口设备,驱动装置,控制系统的软件等,那自己需要做什么 呢 ??不知道我这样想对还是不对。望得到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