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420(1。5KW/380V)故障

楼主(2004-10-30):
现有一台420(1。5/KW380V)变频器出现上电报A0503故障,不知哪位修过类似故障,谢谢!

网友A:
我修过。伴随此故障出现的还有FO52等故障。 到目前以成功的修复了二十几台这种故障。 如有兴趣。请拨打021-62057796或021-62141466赵先生

网友B:
你用多长时间了?是否刚用?

网友C:
你先看一下CPU板和下面母板的连接座好不好,如果是好的,那有可能是母板上的24C02坏了。联系电话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