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富士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4-10-30):
我刚接触这类工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如有哪位高手已做过此类工程能否将您的程序或见解告诉我。在此谢过 EMAIL; hxf656@sohu.com

网友A(2011-10-17):
S7-200PLC支持自由通信,它有二个欧洲标准的9针通信口,分COM1、COM2。通信格式在SMB30、SMB130内设置,发送指令用XMT、接收指令用RCV,有发送、接收完成中断等,富士变频它一般支持二个协议,一个是它公司自己的RS485通信协议,一个为美国公司MODBUS、RTU公共协议,(因为其通信格式公开性,所以很多PLC厂家变频厂家都用他们公司的协议)选用之前一般要选好那一种协议后再编对应的程序,先说下西门子通信口要求,发送程序时,用ASCI十六进制来发送,用RTU案例来说,RTU通信用8位数据格式发送或接收,先设置要发送的数据位数,用VB100、VB101、VB102、VB103、VB104、VW105、VB107、VB108来发送富士变频参数,用西门子传送指令MOVB传送下面数据,16#8发送8个数据,16#01要通信的变频站号为1,16#06RTU通信协议06为写入数据格式,16#07、16#01写入频频为S1频率,16#13、16#88写入变频站号一的步率为60HZ,最后二位为校验码16#D5、16#AC,上面的数据为向站号为一的富士变频发送60HZ的频率,通过发送完成中断9、23来进行接收站号一的频率与电流,中断9对COM1、中断23对COM2,(要接收位息还要对SMB87、SMB89、SMW90、SMB94进行设置,以上设置针对COM1的),发送数据分发频率数据、分发送要监控频率数据,RTU通信可以一次性读出多位数据,我们只要保证通信设置、通信格式正确就可以转换一下要发送的数据,就能完成对多台变频进行调频率、监频率电流等,因为RS485是双半工通信方式,通信时发送与接收不能同时进行,发送时先要把发送标志SM87.7置0,并每一次置0后都要运行一下RCV指令,西门子S7-200才能停止不接收了(此时不占线可以即进行发送)当发送数据完成后,会产生一个通信中断,利用这个通信完全成中断来进行接收,接收前先要置SM87.7为1状态.有案例,有学习交流的请:QQ1793851661\51519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