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维修变频

楼主(2004-10-30):
富士/三肯/三菱/安川/专修希望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不妨来我们这看看。谢谢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A:
你会修改三菱的功率吗?

网友B:
三菱的功率修改。去买一块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C:
富士G9变频器,在制动过程中出现炸模块,有那位高手请给予指教.

网友D:
是电源模块还是驱动模块

网友C:
是驱动模块.

网友E:
注意查一下整流可能也坏了! 富士G9S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你好逆差以下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 我们可以帮你修

网友F:
求购台达二手VFD300F43A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