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高手请赐教

楼主(2004-10-30):
各位前辈你们好! 请问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A)的输入输出模块具体型号是什么型号?(我拆下来看了,好象上面的字不是型号)我公司两台伺服放大器均报警:AL24,我量了输入输出模块的输出部分,其中U、W接通,不知是否为此模块坏,请前辈们不啬赐教!! 另外,请问哪里有那模块买?

网友A:
如果没连电机,U、W接通,是模块坏了,也可能触发管也坏。 三菱以前也用过富士的模块,这要你自己确认

楼主:
TO:zch7749 你知道哪有这模块买吗?

网友B(2010-12-06):
不建议顾客自己拆卸,可能会影响您的保修期!

网友C(2012-01-03):
如果没连电机,U、W接通,是模块坏了,也可能触发管也坏。三菱以前也用过富士的模块,这要你自己确认;这个正常啊,里面有个继电器不通电的时候把UVW短路了。
不建议顾客自己拆卸,可能会影响您的保修期! 这样的给我修就可以了。何必去找三菱啊

网友C:
70A的模块是J2-Q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