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4-10-30):
各位前辈你们好! 请问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A)的输入输出模块具体型号是什么型号?(我拆下来看了,好象上面的字不是型号)我公司两台伺服放大器均报警:AL24,我量了输入输出模块的输出部分,其中U、W接通,不知是否为此模块坏,请前辈们不啬赐教!! 另外,请问哪里有那模块买?

网友A:
AL.24,电机输出接地故障,伺服电机输出端(U,V,W相)接地故障; 主要原因可能有二:1)在主电路端子(TEL)上电源输入和输出接线有短路,更换电缆; 2)伺服电机动力线绝缘损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情况我们碰过,是输出线磨损和设备接触.

网友C:
绝缘破坏了

网友D(2010-05-06):
电缆故障的几率好少 基本都是板坏的  只要检测到输出不对就会报警    有机会大家多交流 同时承接伺服维修 QQ:495118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