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为什么台达VFD-A只能设置前60个参数?

楼主(2004-10-30):
为什么台达VFD-A只能设置前60个参数?说明书可是80个,其中参数60是2202,说明书只到80参数25,26是0150,35是0000。控制端子只有18个,1,2,3;4,5,6,7,8;10,11,12,13,14,15,16;9,17,18。分别用3个白线框圈住。00,01参数设成模拟控制也不能用电位器控制,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怀疑你把参数设乱了,恢复一下出厂值,pr76----10重新设定一下 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网友B:
用什么办法能恢复到出厂值,Pr76是找不到的,只能到Pr60

网友C:
其它系列也可以呀!

网友B:
请问ZJZC什么是“其它系列也可以呀!”,这个变频器要修好用阿。

网友D: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参数只能到Fr60就上不去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是啊,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E:
请问你的机器是那一年的,台达早期的A系列是只有60个参数! 机器侧面在条形码下面可以看出是那一年出厂的! 如果是早期的产品,我可以帮你找找说明书!

网友B:
谢谢天王星,你真是我的大救星阿,是桃园厂的早期产品 VFD015A21A Ac1PH 200-230V 2.5KVA 6.5A SN:T9500056A 你能帮我找找说明书,更是感谢!谢谢!

网友B:
天王星,你没看到我的回信吗,若有时间,望赐教,简单说以下各功能,或者说一下怎样恢复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F:
真的是蠻早期的機器,只有60個參數的話.. 只能很抱歉的跟您說,沒有參數重置的功能... 而且第一版的手冊,總公司這邊也是找不到了 大陸方面一些前輩可能還會有... 如有任何使用上問題請mail給我...

网友E:
to:木螺丝,W88 请问你们的联系方法? 只要是台达的变频器或其他产品都可以联系我! wnb678@126.com

网友B(2004-12-02):
天王星,谢谢你的热心,若有时间,望赐教,简单说以下各参数功能,或者说一下怎样恢复出厂设置,谢谢!再次表示感谢! mail:lv6666668@126.com

网友F:
上頭有寫了,你的A型的的變頻器是早期的 沒有回出廠值的功能...

网友B:
fae: 谢谢你的提醒,能不能把与新型号不同的几个参数给介绍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