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只能用中断方式采集数据了!

楼主(2004-10-30):
我现在准备用中断方式采集数据了,用的是PCI1716,两路模拟输入,请教大家,用这种方式具体实现,来一个中断取一个数据。我现在有点不明白的是,数据从哪里取呢,DataBuffer是一个数组,转换一次就中断的话,里面是不是就一个数据呢,要是多路输入的话是不是几路就有几个数据。请大家帮忙啊1

网友A:
各个通道的数据依次放入数组里面,多个通道同时采集没有问题的拉!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单心了,你驱动里已经帮你解决了,你只要告诉驱动你要采集数据的个数,它回自动的用中断的方式把数据放进缓冲区中,满了之后,在通知你,而不是要你自己去捕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