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4-10-30):
三菱变频器型号e540-3.7,负载是高频马达,(200hz.3.5kw),参数输入无问题,运转15分钟后显示<ecpu>错误报警,是否电源模块有问题呢? 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看一下电机的输入电压,

网友B:
CPU板坏了.没法修.只能到维修部更换CPU换,价格大约是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