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4-10-31):
我最近遇见一些设备使用了伺服电机,而我以前在家电的录象机资料中看到过,但理解不深,现在单位的大多数设备用的都是步进电机,不知那位老师能帮我解释一下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控制电路的区别在哪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一个是开环控制(步进),一个是闭环控制,

网友B(2005-04-05):
两种电机相对而言: 步进电机: 1、转速低,一般要求300转/分钟以下选用,而转速要求较高的场合一般选用伺服机。 2、原则上为非连续性工作,有震动和噪音,而伺服机没有,一般为连续性工作。 3、开环系统,有步丢失现象,而伺服机为闭环系统,反映位置较精 确。 4、没有瞬间过载能力,而伺服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