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孔有深度要求的控制方案

楼主(2004-10-31):
老师们好: 最近老板要我做一个控制,是一个钻孔深度的控制。老板想用普通的带减速的(几十W)的交流可调速小电机。这种电机自调速控制。 要求是:钻孔深度可调,误差相差一个厘左右。 请问这种控制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种要求?希望大家都指点一下。或有什么好的方案提示一下。 急!!!!!!!!!!!!!!!!!!!!!!!!!!

网友A:
位控方式,在垂直方象上安一个干簧管(磁感应的),或一个光电开关(几十元),做一个标尺便于调节定位开关的位制。就OK了。 如果要用电子调节的,可用差动变压器。

楼主:
zhengzheng先谢谢你的回复。 如安一个干簧管(磁感应的)能检测距离吗? 电子调节差动变压器,工作原理怎样,你能告诉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