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钻孔有深度要求的控制

楼主(2004-10-31):
老师们好: 最近老板要我做一个控制,是一个钻孔深度的控制。老板想用普通的带减速的(几十W)的交流可调速小电机。这种电机自调速控制。 要求是:钻孔深度可调,误差相差一个厘左右。 请问这种控制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种要求?希望大家都指点一下。或有什么好的方案提示一下。 急!!!!!!!!!!!!!!!!!!!!!!!!!!

网友A:
大家好: 请问打算用PLC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用钻孔按纽激发延时程序来实现。 如果不用PLC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应该也能实现。就是精度查一点。 我的水平有限,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普通的带减速直流电机更好

网友C:
误差1个厘?如果是10mm用行程开关即可。

网友D:
这就要看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和要求了。如果是钻比较单一物体的话,利用移动感应开关控制应该可以做到。还可以加装电磁刹车达到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