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孔有深度要求的控制系统

楼主(2004-10-31):
老师们好: 最近老板要我做一个控制,是一个钻孔深度的控制。老板想用普通的带减速的(几十W)的交流可调速小电机。这种电机自调速控制。 要求是:钻孔深度可调,误差相差一个厘左右。 请问这种控制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种要求?希望大家都指点一下。或有什么好的方案提示一下。 急!!!!!!!!!!!!!!!!!!!!!!!!!!

网友A:
看来你的老板只讲究成本,你的设备也不需要自动控制,办法很简单,用机械滑动挡块来确定钻孔深度即可,关键在机械设计。如果要自动控制,你还需要详细说明你的工艺。

网友B:
我是不是应该理解成,目前需要添加位置环进行控制?

网友C:
你的一个厘,应该不是一个厘米的概念吧,如果精度一个厘米那应该不需要什么位置控制拉,如果是0。1MM那你只有选一个伺服电机,大小可以根据你的工作要求,如果速度比较低(小惯量伺服可以工作到3000转/分)想用减速机降速,一般需要看你额定工作扭矩有多大,如果只有几扭米,那也不要用减速机拉,用中惯量伺服电机直连,就可以,总之要看您具体结构及要求,控制系统可以用PLC+位控模块+人际界面,不过价格不会很便宜,也可以用单轴控制器,比上述系统会便宜一些。可以同我联系,邮箱:sysongs@163.com

楼主: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复。 因为我这控制系统是一条流水线。需要自动控制。工艺要求是:一个加工物过来后,系光电检测,钻孔电机向前移动,当检测到接触到加工物的表面时(这里需什么样的检测比较准确),电机启动开始钻孔。钻到指定深度后退反转。一直到下一个工件。 这里的一个厘是一毫米。用PLC+位控模块+人际界面控制系统一套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D:
TO fh.y 你好!如果你要用PLC+位控模块+人际界面来做控制系统的话。烦请你先了解我司的数控系统产品。网址:http://www.adtechcn.com 或者来电进一步沟通。电话:13823122317 张工。

网友C:
PLC+位控模块+人际界面估计要7--8千元以上,说起来不是很好,您可以考虑我推荐的单轴CNC,这样您所有麻烦都免拉,价格5000左右就能下来,再沈阳已经有客人在用我的单轴CNC做这个设备,不过是专用的设备,数控钻床,实现起来非常简单。怎么联系你,想给你发一份单轴CNC资料,不过你的fhy0410@163.com邮箱好象有点问题,发不过去。

楼主:
沈阳老宋: 你好。你可以发f_h_y@126.com这个邮箱

网友C:
资料已经发给你,收到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