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上电时间有多长

楼主(2004-10-31):
我买了几台施耐德的90KW软启,用于油泵的启动。由于工艺原因,平时软启不上电,但一上电就要求能马上有输出。请问各位高手软启从开始上电到有输出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1、如果你是指上电400V到电机的输出,这属于微电子的观点,有启动门限电压,当软启动器在得电情况下,启动条件满足时,要看你调整门限电流有多大,4倍和3倍是不同的,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软启动编制程序触发晶闸管调整电压的条件。但一般这个时间是不需要讨论的,最大应该在一个工频内解决输出问题。 2、如果你是指启动时间,这和你使用的条件密切相关,限制电流是多大,负载情况等等,SCHNEIDER软启动器在油泵可以调整限电流3倍情况下,20秒以内可以切换到工频。

楼主:
我指的是第一种情况,真象老大说的那样我就放心了。毕竟没有用过软启,考虑到用变频器时上电还需要几秒钟才能操作所以不放心。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