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18B20的问题

楼主(2004-10-31):
各位大虾你们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做了个测温电路,2051接18B20(1个),三线制连接(gnd,vcc,data)。连接线约3米左右,2051的P3.4口接了一个上拉电阻(5.1k)。在实验时工作正常,但放在设备上变频器不调速时工作也正常,但变频器调速(尤其是升降速)时检测不到18b20, 有时显示温度乱,没办法用。设备可能有干扰,设备上有变频器和三,四个继电器。 怀疑是干扰引起的。但不知怎么去干扰,请教。    设备急用,能否速给回话?先表示感谢。 联系电话:13395481937

网友A:
传输用屏蔽线、加屏蔽壳

网友A:
总结,欢迎讨论完善。 根据我和他的通话来看,主要还是由于系统受到变频器的电源干扰,现场没办法提供另一组电源,只能建议其用净化电源。 另外,传感器外部的金属壳没有和线缆屏蔽层连接,整个屏蔽系统不连贯,同时接地点选择不当(接到5V电源的地)。

网友B(2004-12-15):
请教,斑竹能不能发一个DS18B20 ,51汇编的程序参考, 我现在哟3。0V三线方式供电, 但读出的数据,一上电是85C , 而后然后显示正常,如果温度升到31C后,突然显示16C,? 很不稳定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EMAL: hjx02@163.com,

网友A:
“DS18B20 ,51汇编的程序”请查看先前帖子,或者去 :http://www.21icbbs.com/club/default.asp 。

网友C(2007-04-22):
周公 你好我怎么在那个连接里没找到呢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用的是DS18B20,89C52能不能把程序给我发一下参考一下急啊没多少时间了谢谢了 我邮箱是jun-lqy@163.com

网友D:
本版就有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