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中的3.5个字符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04-10-31):
麻烦各位大虾: modubs协议里面的3.5个字符时间是怎么计算的,我现在被这个困住了,请帮忙。

网友A(2006-11-06):
好象没人懂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回答:这跟你选择的串行通信波特率有关(Modbus是采用串行通信的),在每个信号波形包含一个二进制位的情况下,波特率是等于比特率的,即1baud=1bit/s。这样你就明白了吧:1个字符在RTU模式下是以8位二进制形式传输的,故3.5个字符时间就是3.5*8个bit传输的时间。假设你选择的波特率为9600baud(又满足每个信号波形包含一个二进制位),即9600bit/s,那么1bit所需的传输时间就是1/9600秒,这样3.5个字符时间=3.5*8*1/9600秒。

网友B:
我只是假设9600baud。实际中Modbus采用的是RS485,这要看具体你所选择的485总线的传输速率了。

网友C(2007-04-23):
如果我选择是RS485,那么它的计算和上面说的一样的吗?
谢谢!

网友D:
1314310说的对,必须有3.5个字符(字节)做RTU的开始和结束

网友E(2007-09-15):
下面引用由1314310在 2006-11-9 22:45: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回答:这跟你选择的串行通信波特率有关(Modbus是采用串行通信的),在每个信号波形包含一个二进制位的情…
--------------------------------------------------------------------------------------------
没错,就是这样的算法

网友F(2007-11-19):
算这个时间做什么用?

网友G(2011-11-24):
为何在通讯设置中,还可设置7位数据传输,而通常一个字符就占8位,那么剩余的1位,是在下一次再传送?

网友H:
MODBUS 的帧头就是地址,所以为了区分 帧与帧之间使用时间来区分。

网友I(2012-06-27):
1个字符包括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般情况)、1位校验位(或者没有)、1位停止位(一般情况下)
这样说起来一般情况下1个字符就包括11位
那么3.5个字符就是3.5*11=38.5位
波特率含义是每秒传输的二进制位的个数
比如9600bps,意思就是说每1秒(也就是1000毫秒)传输9600个位,
反过来说传输9600个二进制位需要1000毫秒
那么传输38.5个二进制位需要的时间就是:
38.5/9.6=4.0104167毫秒
MODBUS RTU要求一帧数据起始和结束至少有大于等于3.5个字符的时间
在波特率为9600的情况下,只要大于4.0104167毫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