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不能串接,要用分配器?

楼主(2004-10-31):
水位计两线制、4-20mA,先接入PLC,运行良好,再在信号回路串接一台二次仪表,不正确。用的是虹润LCD.厂家说LCD不能串接,要用分配器,分配器原理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呵呵,要用一个叫智能信号隔离器的产品,否则信号没办法分开的,简单的说就是一路输入,两路输出,隔离,做的人很多,做的好的不多,我们是专业厂家,优倍电气,欢迎垂询。 020-38760851 38760852 13631368185 gzyb@ynna.cn 董先生

网友B:
用四线制的仪表就可以串接,同时注意PLC和仪表的采样电阻之和为500欧即可,水位计的供电由PLC提供。

网友C(2005-07-01):
是带负载能力太差了,你可以用一转二的信号转换器或者安全栅,上海怡贝有,性能价格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