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学生,,教学课题,谁能帮帮我啊,谢谢

楼主(2004-10-31):
课题: 要求1--7号电机顺开逆停!循环!! 注:1号启动4秒后2号启动,以此类推!!7号启动后10秒后停机,4秒后6号停机,再4秒后5号停机以此类推,1号停机后10秒1号重起,,4秒号2号启动,如此循环!!!

楼主:
注明:: 用的是LG系列的编程器,,不过用三菱FX系列的也行,,哪位大虾可以帮我啊,谢谢啦

网友A:
用定时器产生4秒和10秒的一个脉冲,用一个右移位指令控制启动和一个左移位指令控制停机,非常方便就能实现。

楼主:
MICKE: 很好啊,因为我是刚入门啊,,不知道用右移位指今和左移位指令是怎么运行的????还有怎样才能让它循环啊???

网友B:
哪位大虾,可以和我说说CONCEPT的PLC,施耐德的中间线圈自保保持不住是怎么回事,高手教教我呀,在着先谢了!!信箱是MEFAGOASOUYT@163.COM

网友B:
信箱是mefagaosouyt@163.com

楼主:
LD 1000 :启动 LD 1001 :停止 KEEP 3000 IL LDNOT 4006 LD 4006 KEEP 3001 LD 3001 ANDNOT 3003 TIME 5000 # 400 LD 5000 LD 4005 KEEP 3003 LD 3003 ANDNOT 3004 TIME 5001 # 400 LD 5001 LD 4004 KEEP 3004 LD 3004 ANDNOT 3005 TIME 5002 # 400 LD 5002 LD 4003 KEEP 3005 LD 3005 ANDNOT 3006 TIME 5003 # 400 LD 5003 LD 4002 KEEP 3006 LD 3006 ANDNOT 3007 TIME 5004 # 400 LD 5004 LD 4001 KEEP 3001 LD 3007 ANDNOT 3008 TIME 5005 # 400 LD 5005 LD 4000 KEEP 3008 LD 3008 ANDNOT 4000 TIME 5006 # 1000 LD 5006 LD 4001 KEEP 4000 LD 4000 ANDNOT 4001 TIME 5007 # 400 LD 5007 LD 4002 KEEP 4001 LD 4001 ANDNOT 4002 TIME 5008 LD 5008 LD 4003 KEEP 4002 LD 4002 ANDNOT 4003 TIME 5009 # 400 LD 5009 LD 4004 KEEP 4003 LD 4003 ANDNOT 4004 TIME 5010 LD 5010 LD 4005 KEEP 4005 LD 4006 ANDNOT 4007 TIME 5012 # 400 LD 5012 LD 5013 KEEP 4006 LD 4006 ANDNOT 3001 TIME 5013 # 1000 LD 3001 ANDNOT 4006 OUT 2000 LD 3003 ANDNOT 4005 OUT 2001 LD 3004 ANDNOT 4004 OUT 2002 LD 3005 ANDNOT 4003 OUT 2003 LD 3006 ANDNOT 4002 OUT 2004 LD 3007 ANDNOT 4001 OUT 2005 LD 3008 ANDNOT 4000 OUT 2006 ILC GND 哪位帮我看看这个程序行不行啊!!!

网友C:
哎 各位小朋友 有什么事就找我`````

网友D:
用FX系列的SFC编程最简单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