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帮助

楼主(2004-10-31):
课题:    要求1--7号电机顺开逆停!循环!!    注:1号启动4秒后2号启动,以此类推!!7号启动后10秒后停机,4秒后6号停机,再4秒后5号停机以此类推,1号停机后10秒1号重起,,4秒号2号启动,如此循环!!!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定时去做!~

网友B:
有点象热电厂的输煤程控,逻辑上很简单,关键是如何减低价格,贝加莱通常用通讯来解决,一个串口RS485替换7*2个模拟量,成本可以降到最低.

楼主:
各位大虾!! 用什么办法解决能使程序用到最少啊???? 最主要的是各位谁能用最少的语句完成上速功能!

网友B:
您的某些说法有点外行,当今时代,程序行用得最少没有多少意义,而且不同厂家的编程,所用程序数量是不一样的. 建议你去读读林锐博士的"高质量C++/C编程指南",软件最需要的是坚固可靠,可读性和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