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5KW变频故障

楼主(2004-10-31):
富士P11-55KW变频器的CPU板谁有,多少钱一个?

楼主:
现有一块有四路驱动信号没有输出来。

楼主:
该机(P11,55KW)的状况: 1、卸掉逆变模块,把铜片连接好,上电;量驱动端子上的直流电压,六路都正常; 2、按运行键,量驱动端子上的交流电压,CN21:1、2脚上有10V左右的电压,5、6,9、10上都没有交流电压;CN22:1、2脚上有10V左右的电压,3、4,5、6上都没有交流电压。 3、量PC923、对管及其他器件均正常;换掉所有光耦,故障现象如上1、2。 4、在变频器运行状况下用示波器量各个光耦2、3脚的波形,6个光耦中只有两个有波形。其余四个都量不到波形。 问题: 1、除了CPU板坏外,有没有其他原因可以引起该故障? 2、若是CPU板坏,除了FE2111坏外,会不会是EEPROM等存储器数据丢失;谁有该存储器卖? 3、若是FE2111坏,谁有该配件卖? 请大家帮帮忙!谢了先!

网友A:
你好我市富士变频器专修我们有你所需控制板现货款到货发。至于你说的故障你应该说面板显示什么。要么你打电话给我细谈我们也可以给你维修。01062811286 控制板报价是3800元 你如果把控制板寄过来我们看一下。还给你寄回去报价是3600元希望你联系我们。

楼主(2005-01-02):
现有一台富士P11-55KW变频器,出现缺相故障,具体现象如下: 1、卸掉逆变模块,把铜片连接好,上电;量驱动端子上的直流电压,六路都正常; 2、按运行键,量驱动端子上的交流电压,CN21:1、2脚上有10V左右的电压,5、6,9、10上都有交流电压但这电压一开始为9V多,随着变频器频率的增加而上升到10V多一点点,当变频器运行到上限频率50HZ时5、6,9、10上突然量不到交流电压,但一按停止键,变频器的频率一下降下来5、6,9、10上又可以量到交流电压但这电压又随着变频器频率的下降而从10V多降到9V多;CN22:1、2脚上有10V左右的电压,3、4,5、6上的现象与CN21的5、6,9、10上所测现象一样。 3、量PC923、对管及其他器件均正常;换掉所有光耦,故障现象如上1、2。

楼主:
看来很是麻烦,请高手赐教!!!

网友B:
你的cpu板是好的,你测试不对,应该用示波器看,另外在驱动端子加电阻才行

楼主:
怎么后面发的都看不到啊! 自顶!!!

楼主:
谢谢,余工!我有用示波器量过,但没在驱动端子加电阻,在运行至50HZ前波形正常,一到50HZCN21端子上5、6,9、10CN22端子上3、4、,5、6脚上的波形变异很厉害,上面几乎是点,下面几乎是一直线;而两个端子的1、2脚波形始终正常。 有一疑问:以前修好过一台同样但故障不同的机器,测试它各驱动端子直流电压分别为 CN21:1、2脚:7.6VDC 5、6脚:7.1VDC 9、10脚:7.92VDC CN22:1、2脚:6.9VDC 3、4脚:6.8VDC 5、6脚:7.92VDC 而该台各驱动端子直流电压分别为 CN21:1、2脚:6.9VDC 5、6脚:6.8VDC 9、10脚:7.79VDC CN22:1、2脚:6.2VDC 3、4脚:6.7VDC 5、6脚:6.65VDC 两台的各个端子电压有偏差不知是否正常?! 余工能否介绍一下正确的测试方法! 谢了先!

网友A:
我可以帮你。01062811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