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二个伺服电机的同步

楼主(2004-11-01):
工程中有三个电机,其中二个工作状态是一样的,是否可以只用一个PLC来实现定位控制

网友A:
如果只是定位控制,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用插补

网友D:
我公司可以做,且有成功经验! 东莞创丰 0769-2419993-112

网友E:
晕~大哥要插补???? 可以实现

网友F:
众位高手,请问如何实现微型伺服电机驱动气体阀门开关?选用那种型号的电机和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