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的密码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04-11-01):
请问:如何清除三菱的密码,因为我要从新编程.谁有三菱FX的仿真软件,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A:
原有程序如不保留,拔下电池一段时间即可

网友B:
在编程软件里点PLC,下拉菜单中选“PLC存储器清除(P)。。”然后三个全选,确定,OK!

笔名,若此

网友:
谢谢,如果是使用手持编程器,如何清除?

网友C:
PLC在停止状态下,使手持编程器显示W时,按NOP+A, 按GO,确认即可!

网友D:
手编器的话有PLC有密码,按8个SP,按GO就会清除; 没有密码的话;按NOP-A-G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