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的自动控制系统在现场的情况

楼主(2004-11-01):
基于PC的控制系统在现场的情况很不稳定吗?可是我认为这种系统有市场的,各位的意见呢?

网友A:
我也有同感,主要是针对的对象和上位机软件的选择. 有空交流. qq:6158564

网友B:
当然有了,本人认为比较合适的场所是虚拟仪器的应用:有大量的数据、信号比较集中和高速采集的场所比较适

网友C:
我认为要基于现场的情况。 如果系统较大,一般用PC+PLC。 如果只是一些动作的控制,用PLC。 如果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运算,控制点又不多,还是采作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