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4-11-01):
需要选择一个测温范围为0到100度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连在单片机的 IO口上的(单片机自带A/D转换的),要求传感器的输出在0-2.5V之内,请问有 这种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A:
如果不是要求模拟量信号,倒是可以考虑18B20。从现在的要求来看,定制变送器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不过不知成本是否经济。

网友B:
自带A/D转换的单片机温度传感器可以用 AD590、LM35 等

网友A:
AD590和LM35精度会不会差了一点呢?

网友B:
不一定,和系统其他配置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