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4-11-01):
小弟我刚接触变频器,请问个位大虾: 什么是 线性v/f控制,平方v/f控制,可编程多点设定v/f控制,磁通电流 控制免测速矢量控制,闭环矢量控制,闭环转矩控制 ??? 谢谢。。

网友A:
是大学生吗?不会自己找本书看看啊 太菜了吧 V/F就是电压与电流成正比控制方式 剩下的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