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4-11-01):
伺服驱动器在速度控制时需要对电子齿轮进行设置吗?因为有编码器反馈信号。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当然需要了,这对速度有影响的,,,

网友A:
同样的速度设定,电子齿轮越大,速度越高,反之低啊

网友B:
"同样的速度设定,电子齿轮越大,速度越高,反之低啊" 这个,您真的有把握?

楼主:
TO :刘岩利 需要吗?为什么?

网友C:
不要吧!没有的事!

网友B:
伺服电机选择了速度控制方式的,那么伺服驱动器反馈的信号的左右只是给上位控制器做位置环反馈用。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在速度控制时需要对电子齿轮进行设置?-------- 不一定吧! 如果控制板发出的是脉冲信号,可以对电子齿轮进行设置,可以提高转速;但是如果控制板发出的是模拟电压信号,设置这一参数好像没意义。 松下电机是这样的。 不知说的对不对?我也是请教别人的。

网友E:
这样显得太复杂,目前有驱动控制器把这一切控制都集成在内部,毋须人工设置,通过编码器反馈信号自行控制调整,该产品价格也低廉,具体参数可见http://www.bjxdh.com.cn/FAULHABER/DRIVER/PDF/MCDC2805.pdf 操作手册在:http://www.bjxdh.com.cn/FAULHABER/DRIVER/PDF/userMCDC2805.pdf 更多类似产品在:http://www.bjxdh.com.cn/dataDRIVER.htm

网友F:
伺服电机进行速度控制,一般用10VDC模拟型号作为控制,进行速度控制,电子齿轮只有在位置控制时采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其反馈数的调整不叫电子齿轮,而是电机每转反馈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