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烧毁原因

楼主(2004-11-01):
我有个项目中的两台水泵两全部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功率分别是37KW和30KW,电压380V,分别采用的是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LC1-8011M5C和LC1-6511M5C,选型并没问题,但在短短的时间内,接触器主触头频繁损毁,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A:
会不会启动频繁,或者电流过大?

网友B:
用星三角启动吧..............如果想更节能更安全的话....请用变频器控制吧

网友C:
1.可能启动电流过大; 2.可能触头因为一些原因接触不好(如生锈,没压紧等)造成触头过热

网友D:
我日我上面的那位,怎么可能生锈,其实最只要的原因就是接触器选小了余量太小,换一个大点的保证你没有问题。

网友E:
我很占成“勤劳勇敢的猪”的说法:即接触器容量选小了,因为37KW和30KW的电动机其额定电流分别为70A和60A左右。如果是直接启动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如此大的电流真能不烧接触器主触头????

网友F:
我用过一台水泵,给一个系统供水,其中有个压力柜,一般压力柜中有空气,有一次,空气没有了,水泵频繁启动,导致接触器损坏.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就这种故障,应该是触头容量小了.

网友G(2010-07-19):
我在短短的10天左右烧坏3个交流接触器 电机是1KW  接触器是CJ0910 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我在短短的10天左右烧坏3个交流接触器 电机是1KW 接触器是CJS0910 是主触头烧坏 A相烧的特严重

网友H(2010-08-19):
还是接触器的电流选小了

37和30的用变频器启动最好

次之就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I:
建议你用软启动器启动。可以一台软启动器分别拖2个电机

网友J:
直接启动肯定是不对的,对电网冲击也是很大的,四千瓦以上的电机选用降压启动

网友K:
接触器主触头容量小;

接触器质量差;

最好采用减压启动。

网友L:
现在的接触器没有以前的质量好,上面的水银比较薄,很容易拉弧的

网友M(2010-10-10):
1.直接起动电流太大,37KW和30KW的电机直接起动肯定是错的!

2.交流接触器LC1-8011M5C和LC1-6511M5C,选型并没问题,但在短短的时间内,接触器主触头频繁损毁,主要原因还是你的电路设计违反规定,应当采用减压启动.

网友N:
还是容量小了,频繁启动。

网友O:
接触器过小,电流大,应选择降压启动……

网友K:
接触器主触头容量小了,直接启动选100A和80A的。

网友L:
电压不稳也是一个原因,容易烧坏触点,可以用防晃电节电器,使交流接触器使用寿命增加一倍 13584142836 崔先生

网友P:
接触器主触头容量小了,将接触器在现在基础上再放大一级。

网友Q:
容量小了,笨蛋。。。。。。。。。。。

网友R:
不能这么玩的,如此大的电机直接启动本身不符合常规(权当我这么写,通常的用法)

通常,7瓦千以下的异步电动机均可直接启动.而7瓦千以上的电动机不能直接启动,需要用其他方法启动,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而要根据电源的容量大小,启动次数,和允许干扰的程度及电动机的形式等来决定的.
一般来说由变压器供电时不经常起动的电动机容量应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30%而经常启动的电动机的容量应不超过变压器的20%....允许直接启动的电动机的最大容量应以启动时造成的电压降落不超过额定电压的5%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