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I(西威)变频器 求助!

楼主(2004-11-01):
对于西威变频器本人是菜鸟一只,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 我现在用的是SIEI ARTDrive L 11KW的变频器 1.参数初始化应该怎么做? 2.设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出现无效报警时该怎么办? 3.使用西威变频器应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希望能留下联系方法,便于本人亲自求教。先谢了!

楼主:
好像这个牌子在国内用得不多。

网友A:
我可以幫你的051257876675王工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的高手,帮帮忙啊,今天自己瞎搞,烧坏了一个电机,可能是电机参数设置不对,再问一下,怎样可以检测电机是好的还是已经还了?

网友B:
我对SIEI有所研究,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你是用在电梯上吗,是同步还是导步的? 联系电话:0571-88225364-613 竺

楼主:
上面那位竺工,您好。我的变频器是:ARTDrive L 11KW的,接的是异步电机,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怎样实现转矩控制? 在V/F控制模式下,我设参数1190为“1”(T lim+/-) 参数5000为“1”(0-20mA,0-10V) 模拟输入1偏置调整和增益调整都已做过,接线也应该没错,可是将12与19接通,13与19接通后,变频器ENABLE灯亮,可不管我把电位器如何调整,电机仍是不转,倒是将13与19断开时电机会动一下,请竺工帮我分析一下,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B:
天际孤星您好:   关于你问的问题答复如下: 1、参数初始化在STARTUP / Startup config / Load default菜单,“load default?”命令无法复位SETUP MODE( 安装模式)的参数到默认参数值。变频器、电机数据和自学习值将被保留下来。 2、如果设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出现无效报警说明你的变频器是同步版本,不具有无传感器矢量模式,不能控制异 步电机。 3、在V/F控制模式下,参数1190为“1”(T lim+/-)则电流限幅取决于IPA1210(Tcurr lim +),IPA 1220(Tcurr lim -) 4、若要用模似量作给定时要作以下设置(以Analog input1给定为例)   (1)若用0~20mA输入时S8设为ON,若用0~10V输入时S8设为OFF   (2)将TRAVEL / Speed setpoint / Speed ref src/Speed ref 1 src设为An inp 1 output   (3)进行模似量的偏置和增益的自学习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发电子邮件给我(zhushijun_001@163.com)我会给你答复。

网友C:
天际孤星:你好 你所需要的问题回复,楼上的明天的雨回答都比较正确的,我们是在QQ上聊过,网名夜归零.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高手的指点,现在暂时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竺工、叶工,你们好,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今天又碰到两个问题,麻烦再帮我看一下。 第一:我想当变频器出现报警时能给PLC一个开关量信号,这个应该怎样才能实现,用数字输出0可以吗?具体的参数设置应该怎么做。 第二:现在要用到分频卡,分频卡上的线该如何连接,上面有两个端口:(96、97)和一个VGA插口各是什么作用。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专门参数的设置。 祝:工作愉快!

网友C(2004-12-03):
你的意思就是变频器故障信号对吗? 80.82这组继电器输出默认的就是变频器故障输出,如果变频器有故障,将有信号输出. 关于分频卡,96,97是接24V电源,96接正,97接0V,如果需要分频信号的话通过15针的VGA口进行接线出来.如果是需要TTL电平的话是:1:B- 5:A+ 6:A- 8:B+ 如果是需要HTL电平的话:10:A 12:B即可.不需要什么参数设置,最大做到8分频.分频卡上的S1,S2都跳上为8分频,S1跳上,S2断开为4分频.S1断开,S2跳上为2分频.

楼主:
谢谢叶工的细心指点,再问一下,力矩控制时,空载的情况下是不是不管给多大的力矩都应该是满速运转?

网友B:
应该说是力矩控制时,在克服电机自生阻力后,不管给多大的力矩都应该是满速运

网友D(2006-03-17):
竺工:
    你好!我想问一个关于西威变频器磁极自整定的问题。磁极自整定时需输入密码,密码是多少,步骤怎样进行?

网友E(2006-08-23):
请教一下各位,西威变频器(用于电梯)PI如何调整?S曲线如何调整?谢谢了。

网友F(2007-07-12):
叶工您好我是太原 的,我这有台西子OH5000的电梯更换主机后,没挂钢丝绳那,打检修后变频器出现了restart的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型号是:SIEI ARTDrivel,打正常后出现了Alarm闪烁,谢谢!

网友G(2009-01-06):
你们好,我这有33台电梯存在上行抖动,我应该怎么处理?

变频器的PI基准值已经设置最大了,且PI值调的I已经调的很小了。

                                                                                              谢谢!

网友G:
那位高手请指教指教!

                               谢谢!

网友C(2009-02-05):
楼上的朋友,请问你的电梯抖动是怎样的,是高频振动还是?要不QQ联系:请注明电梯行业,我的QQ3021128

网友H(2017-06-20):
电梯正常速度运行出现轿厢抖动,是主板参数问题。可降低额定速度或修订运行参数。西子奥的斯的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