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R A540 3.7K求助

楼主(2004-11-01):
我有一个三菱FR-A540-3.7K的变频器,带动3.7KW的电机时可以运转,但测其线电流UVW各为7.9A,7.2A.7.6A.这时电机还是空载。几分钟后变频器显示E.THM,马达过热的意思。我想调他的参数,可是无法更改,我查他的参数P77=0,可就无法改参数,我按说明书去做:把P199设为9999,然后按SET键1.5秒,可就无法恢复出厂值。请各位高手多多教导。

楼主:
实际他带的电机是4KW的,我说错了。不知各位是否有高招。

网友A:
参数79=1才能改参数,参数“0”及“3”设为多少?不接电机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